两根矩形烟道,会来回相对运动,如何密封呢?

楼主(2021-12-08):
如图所示,蓝色管道固定,橘色管道上下运动,管道之间有1.5mm间隙,烟量不大,有负压抽气。请问有什么密封的方案,最好能避免吱吱的响声!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密封圈可以吧。

网友(点评):
橙色管道有位移。

网友:
相对移动距离不大的话可以考虑波纹软管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12-08 16:56温度不高的话,密封圈可以吧。
矩形的密封圈不好找吧,而且还需要耐磨耐腐蚀

网友(点评):
嗯,这得看是啥烟了,开始我以为只是一般的厨房油烟。

网友(点评):
自己做,耐高温特氟龙板子,选择合适厚度的,卷一个,然后热熔焊接。搞定。

楼主:
|防弹蜗牛发表于 12-08 17:13相对移动距离不大的话可以考虑波纹软管
里面空间比较有限,管的尺寸也比较小。相对移动距离为350mm,管径是40x60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空间比较有限,管的尺寸也比较小。相对移动距离为350mm,管径是40x60mm的

不清楚你设备的具体结构,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路,仅供参考。
主要原因是管道同心不容易调整,更别说你这种矩形截面的。加密封件的话,加工和安装都是问题。

网友:
风琴护罩行吗?非广告

网友:
两管道外壁之间用PTFE硬密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知道我们北方的火炉么?火炉伸出去的烟筒就像这样一节一节拼起来,有缝的地方,抹点土泥

网友:
过渡的地方用圆形的吧 用O形密封圈

网友:
变径伸缩管

网友:
吱吱响摩擦造成的,想办法减少摩擦阻力吧。

网友:
如果是光避免吱吱响,而且温度不高的话,可以用特氟龙赛条在里面塞上8根,宽度随缘。

要么就用一整根特氟龙做成与管壁贴合的矩形管,固定在内部管道的外部,塞进去,加点油,搞定。

网友(点评):
一块特氟龙板子……

网友:
为啥要设计成方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家里油烟机排放风管,中间软管直接连接两头钣金烟道

网友:
弄一块塑料布在外面包上就行了。缩的时候塑料布自然褶皱。

网友:
不行增加一个坦克链,一起随动

网友:
波纹管啊

网友:
圆形会不会更容易密封一些

网友:
为啥要设计为方的呢,伸缩部分用圆的,两端过渡用方的不就能解决了吗?

网友(2022-03-25):
用氯丁胶波纹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