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工作,求师傅们简单指导一下钻模设计

楼主(2021-12-09):
蜗杆和联轴器要求一起钻通孔  要设计一个钻模 用磁力座钻
想请教几个问题
一个是基准选什么比较合适
第二个是  怎么夹装比较合适

网友:
建议分开钻,合起来不好钻。
一定要合起来钻的话,需要工艺孔,将内外固定死。另外配合间隙必须很小,大了夹屑。

网友:
楼主这是用Pro/E造型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