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钣金件圆锥体,我要在它上面切割半圆,再展开,却展开不了,为什么啊?

楼主(2021-12-09):
一个钣金件圆锥体,我要在它上面切割半圆,再展开,却展开不了,为什么啊?

网友:
管件的 天圆地方的 锥形的展开,建议别用SW,画起来麻烦,用专业的钣金展开软件,比如金林钣金展开,网上搜破接板

网友(点评):
你看清楚楼主画的什么了吗,它已经在这个钣金件上切了几十缝,请问哪种钣金展开软件能展开这种钣金件,你教教我

网友(点评):
首先,这缝不是他切得没,系统生成的,还有软件名我已经说过了,你不信你去下载看看,还有我想问,你怎么看见谁都高高在上的喷两句,你咋不上天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切除的时候要选择“正交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切除的时候要选择“正交切除”

可正交切除只能切一个面啊,我切了前面,后面切不到了

网友(点评):
你把切除那个特征删了,能展开么?

网友B:
我关心的是你为什么要装那么多杀毒软件

网友(点评):
我想说屏幕该擦擦了

网友(点评):
我想说为啥不用***或者钉钉直接截图,要么是他们电脑有加密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关心的是你为什么要装那么多杀毒软件

公司电脑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正交切除只能切一个面啊,我切了前面,后面切不到了

能啊,我现在试了试,两边都能切除,只切除一面能展开,但另一面切除了,就展不开,不管是单独切那一面或者两边都切,说是有不可展开的特征啊

网友(点评):
上下俩圆多大,高度多少,我给你画一个,

网友(点评):
两面切除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你切这么多的缝,它能展开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切这么多的缝,它能展开才怪呢

意思是说刻面值调大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啊,我现在试了试,两边都能切除,只切除一面能展开,但另一面切除了,就展不开,不管是单独切那一面或 ...

上面400,下面260,高度110,从顶点到半圆切除中心275,半圆直径4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load

upload

能转成2014吗,2016看不了,谢谢

网友A:
我也出现了 一半切不掉的情况,如果你不切除能展开,就按照图上的方法:
420的圆草图画在模型中心,看开口处和草图基准面的位置,然后切除用两个方向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了 一半切不掉的情况,如果你不切除能展开,就按照图上的方法:
420的圆草图画在模型中心,看开 ...

网友:
切除的时候选正交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转成2014吗,2016看不了,谢谢

转过去就不是钣金了。

网友:
需要把这个数模转换成钣金。

网友(2022-02-19):
应该可以切除。留一个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