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nventor 2019打开从solidwoks导出的STP文件显示样式冲突,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09):
inventor打不开STP?

网友A:
文件格式用*.X_T

网友B:
inventor 2019可以直接打开solidworks的文件

楼主:
用软件打开STP文件显示这两个图片,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额,显示 无法读取纹理图像

网友C:
只是说样式冲突,这楼主就等于打不开文件,究竟是你傻还是我傻

楼主:
额,是的  刚开始熟悉  以前用SW的 领导让熟悉一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说样式冲突,这楼主就等于打不开文件,究竟是你傻还是我傻

额,刚开始熟悉软件,以前是用SW 领导让熟悉一下 将两个软件文件互相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entor 2019可以直接打开solidworks的文件

不是只能打开STP格式文件吗?不能直接打开SW直接保存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格式用*.X_T

我想打开的是STP的文件,怎么用你说的格式,求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entor 2019可以直接打开solidworks的文件

尝试直接打开SW保存的文件,但是还是那个样式冲突,打不开?

网友D:
inventor 样式库 不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打开的是STP的文件,怎么用你说的格式,求告知

你把STP用SW打开,然后另存为.X_T格式,记得把版本调低一点,然后再导入到inv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STP用SW打开,然后另存为.X_T格式,记得把版本调低一点,然后再导入到inventor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STP用SW打开,然后另存为.X_T格式,记得把版本调低一点,然后再导入到inventor

我尝试了一下,打开后就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ventor 样式库 不全。

额,这个样式库为什么不全,是安装没有装好吗?还可以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样式库为什么不全,是安装没有装好吗?还可以补吗?

我用的正版的,也是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正版的,也是不全。

请问一下,用inventor保存的文件可以用SW编辑修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用inventor保存的文件可以用SW编辑修改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就是用.X_T格式,有点复杂的零件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用.X_T格式,有点复杂的零件应该也可以吧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

嗯,好的 谢谢

网友E:
感觉最近inventor很流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打开的是STP的文件,怎么用你说的格式,求告知

可以先用solidworks打开,然后转为X_T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最近inventor很流行。

额,我们这里是用SW CAXA inventor是合作的厂家用,我这用下转换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们这里是用SW CAXA inventor是合作的厂家用,我这用下转换图纸

inventor的优点就是和autocad兼容性好。

网友F:
新建部件后再导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建部件后再导入试试看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