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家电用的碳刷马达,挡油介质和轴承可以贴合装配吗?

楼主(2021-12-09):
各位大神,小白想请教一个问题:小家电用的碳刷马达,挡油介质和轴承可以贴合装配吗?那么贴合装配和间隙装配,有什么优缺点呀?

网友:
说的是油封吗?貌似不可以。

网友:
说的啥?也没看明白,那个零件和哪个零件的间隙配合与贴合装配?请用专业术语描述你的问题。

网友A:
要有虚位的,根据电机不同型号间隙也不同,如下图R276的电机装配图,两侧都有间隙,毕竟物料的精度装配的精度都有误差,间隙太小电机会卡死

网友:
说的好。要有间隙,大小可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虚位的,根据电机不同型号间隙也不同,如下图R276的电机装配图,两侧都有间隙,毕竟物料的精度装配的精 ...

哦哦!也就是说,马达盖尾部的防尘介子贴住轴承装配,并且如果运输过程会自己贴死轴承,是马达质量的问题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也就是说,马达盖尾部的防尘介子贴住轴承装配,并且如果运输过程会自己贴死轴承,是马达质量的问题 ...

串量一般是有的,不会应为油脂粘住就卡死,你随便找一个小电机拉一下输出轴就可以感受到,一般也不会加粘度很高的油脂,都是点的黄油,而且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档油介子主要是避免油脂溢出影响到换向器碳晶,间隙是靠输出轴侧的调整介子来控制的,你是电机工程师吗?我主要是做相关生产设备的,电机的设计也不是很懂,基本构造了解一些,但是工艺方面就了解的不多了

网友B:
不能全面贴住吧,摩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量一般是有的,不会应为油脂粘住就卡死,你随便找一个小电机拉一下输出轴就可以感受到,一般也不会加粘 ...

谢谢回复。我是做齿轮传动的,电机的我也不懂,所以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全面贴住吧,摩擦太大了!

是不行,会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