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SW算转动惯量,请教

楼主(2021-12-09):
我想用SW算转动惯量,如图所示,中心轴是Ix。出来的结果是X轴跟Y轴的结果是一样的,我认为应该Y轴跟Z轴是一样,而不是X轴跟Y轴是一样,我的想不通, 各位请教一下。。。

网友:
兄弟,先去百度一下那些符号的含义和对应的定义吧。

网友:
x轴的转动惯量=1/2m(R^2-r^2)z轴和y轴的应该一样。

网友A:
对哦,按理说应该是X轴跟其他两个不一样猜对啊。为什么是XY一样,Z却不一样?

网友:
我知道了,你截图截大点,看看左下角的那个坐标轴。

网友B:
由重心决定时,Py不是等于Pz吗,没毛病啊

网友C:
因为输出的坐标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哦,按理说应该是X轴跟其他两个不一样猜对啊。为什么是XY一样,Z却不一样?

所以我也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重心决定时,Py不是等于Pz吗,没毛病啊

但是评估里面不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输出的坐标轴不一样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标?

明白了  要看左下角的坐标,不是图中坐标  谢谢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是的,软件可以自己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