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主轴能用来给45钢板修边么?

楼主(2021-12-10):
45钢板,3mm厚,剪板机下料
对尺寸精度有要求
现在想单边留0.5mm余量,剪板机下料,之后再用铣刀进行修边,加工到位,提高表面质量
现在想用雕刻机主轴直接装铣刀,能加工么?
我淘宝问了好几家雕刻机主轴商家,都说干不了。
我就纳闷了,明明计算出来切削功率,也就二三百瓦(进给速度30mm/s,主轴转速1万转/分钟,4刃铣刀直径8mm),为啥说干不了

论坛有没有大佬这么干过的,希望指点一二

网友:
不好装夹吧

网友(点评):
淘宝有直接带ER夹头的

网友:
以前用单位的精雕机铣钢材,很费刀,转速太高了。

网友(点评):
我们是用便宜的刀,贵的没试过。

网友(点评):
高转速切削,要用涂层硬质合金刀具才行

网友:
第一,这个主轴不能吃力,扭力很小。第二,转速1万多转,哪种刀能吃得消。原来我们用过,直接换电机了

网友A:
功率要加个零吧

网友(点评):
如果真有400W够用了,这玩意就1KG重,实际功率50W,不过国标400W直流电机,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都 比这玩意贵3倍,一分钱一分货,这东西就50W,

网友:
1.不存在能不能修的问题,只存在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2.你的主轴功率和切削需要用的扭矩是两回事;
3.谈到扭矩之后,就是你主轴刚性和轴承的承载是否能匹配的问题。

搞清楚上面3条,你会得出一个加工结论:
只能很小很小的切削量加工,比如每刀只能加工0.05mm深。

最后一算,效率这么低,成本这么高,钱没赚到。

网友B:
第一你所谓的400W主轴实际功率50w再说一下你的参数,刀具直径8,转速10000,进给F1800,这参数秒杀我的850.我850,11KW主轴,扭力54N,进给也秒杀,以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一下,8*3.14*10000/1000=251.2米,进给1800/10000/4=0.045,切削参数251米,进给每齿0.045,这切削参数比正常高了4倍,真是人才,8MM的合金刀,转速2500,白钢800,你这参数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就是有人教 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要加个零吧

上面的主轴实际功率只有50W,如果是国标主轴,比如说超同步3.7KW/6000转,扭力35N,完全够用,不说8,100的大盘刀都能干 ,但是买这种玩具主轴,厂家都标400W,实际最多50W,这1KG不到就能做到400W,超同步3.7KW主轴电机应该在66KG,主轴40KG,都是100KG以上,不是这种虚标的电机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所谓的400W主轴实际功率50w再说一下你的参数,刀具直径8,转速10000,进给F1800,这参数秒杀我的850. ...

这参数,我用软件算出来的,论坛有个切削功率的小软件
算出来也就不到300W
对金属切削这方面没研究过,所以来论坛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主轴刚性不足,主轴轴承也支撑不住长时间的受力

网友:
干是能干干一件一天你能接受?

网友:
铣削力不够吧

网友(点评):
大佬精神好啊,凌晨两点逛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