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藤椅螺旋缠绕的作图思路

楼主(2021-12-10):
各位大神高手,想做个藤椅,如图所示

红色箭头指的那个螺旋缠绕的一圈怎么画啊?有哪位大神能提高一下思路?

网友A:
扫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可以

我想过,但是扫描路径不太好画啊。兄台能否进一步详解一下。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337.0.0
这种方法应该可以吧。

网友C:
用扫描就可以,选项里调整扭转的值

网友(点评):
你改行真是可惜了

网友(点评):
社区里比我厉害的可太多了,我就是个喜欢叨叨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扫描就可以,选项里调整扭转的值

噢!对,高手啊,感谢。

网友:
沿单引线扫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E411S7G5?from=search&seid=7693283528801816811&spm_id_from=333.337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