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功能出问题,看特征树里的平板形式的边界框 展开线就跟展开后图一样 怎么解

楼主(2021-12-10):
钣金展开功能出问题,看特征树里的平板形式的边界框  展开线就跟展开后图一样 怎么解,展开后就跟除了展开线的以外都被删了一样

网友A:
一天了你咋还没整明白,你把钣金特征右键编辑截个图看看怎么设置的,就是半径,厚度,什么的那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了你咋还没整明白,你把钣金特征右键编辑截个图看看怎么设置的,就是半径,厚度,什么的那一页

主要是不熟悉钣金特征里一些折弯系数,K因子,之前看了也看不出问题,后来对了对别人的设置才发现问题,K因子被调成了折弯系数了

网友:
可以的,学习软件就是要有刨根问底的精神,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