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弄个分度盘,现在轴承的配合公差不是很清楚

楼主(2021-12-10):
6310RZ的轴承,我看手册,轴应该选J6公差,外面应该是K7,不知道对不起

网友:
直接选用带座轴承不就不用做外面的套了

网友:
我的轴承配合一般都是g6/H7,极少有特殊情况...

网友(点评):
我现在也是,好装配

网友:
传递大扭矩才需要这么紧,一般来说轴承给松点通过轴向硬限位定位,同轴度调节能力更好。

网友:
选公差配合,要看配合的两个零件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或功能?

网友:
二楼的方法可以的。

网友:
轴承厂家样本都有选型手册和推荐公差配合的 根据工况 载荷 转速 自己去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