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供应商查找

楼主(2021-12-10):
各位社友
       不知道有没有谁用过或者了解标准品蜗轮蜗杆供应商,要求是比较小一些,目前只有两家,都是日本的,一家是协育,一家是小原,想再多找几家,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产品,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正文里的贴图好像没看到,再发一次

网友:
图片必须上传,不能复制粘贴。

网友A:
什么样的蜗轮蜗杆要求多高,要去日本采购?

网友:
最近在仿一款小日本的精密卡盘,里面有涡轮涡杆结构,正在学习消化。

网友:
用TBI不是挺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蜗轮蜗杆要求多高,要去日本采购?

也不是说精度多高,只是目前我只找到了这么两家有成品可选的,类似图1这种小模数

网友:
淘宝上先找到这种小模数的试下

网友(2022-04-06):
台湾定制的蜗轮蜗杆减速机考虑吗?目前在中石油,跟医疗行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