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受力面积 硅胶硬度的选择计算

楼主(2021-12-10):
使用硅胶做受力减震  现更改硅胶的  承力面积  重新计算选取的硅胶硬度

楼主:
使用那个计算公式

网友:
硅胶,橡胶件属于超弹性材质,超弹性材质受力计算不能用钢材类材质受力的计算方法吧。

网友:
一般硅胶都比较软了!

网友(2025-04-22):
找工厂拿样品,实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