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树中零件右上角有绿色,零件不显示

楼主(2021-12-11):
设计树中零件右上角有绿色,零件不显示。早上在装配体不知道删了啥,然后就这样了,右上角有绿色标识的零件也全部不显示了

网友A:
“设计树中零件右上角有绿色”是装配体,这都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树中零件右上角有绿色”是装配体,这都不了解?

就是装配体的零件都不显示了

网友B:
不显示的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的截个图

什么都没有,打开子装配体也是一片空白

网友:
然而我并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原因。

网友:
零件丢失了,就是装配体的零件不在原来路径的文件夹里了,放回去就行了,或者重新设置路径

网友:
所以零件不要乱放,集中在一个文件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