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原因能导致刀具长度补偿值间歇式不起作用?怎么判断刀具长度补偿是否起作用了?

楼主(2021-12-11):
背景,一机床加工中突然撞刀,(前几件正常加工),从加工位置分析,是刀具补偿值未起作用,但程序面板上有“H1”字样,

请教,什么原因能导致刀具长度补偿值间歇式不起作用?怎么判断刀具长度补偿是否起作用了?

网友A:
如果是加工中心的话,是否可以加个探测底座?可以探测容易断的铣刀/小钻头/铰刀是否出现断掉/掉刀的情况,每次加工完了可以探测确认一下的,如果是断掉或者出现Z值较大范围变动的话,是可以停止加工/报警那种的。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2023-05-2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加工中心的话,是否可以加个探测底座?可以探测容易断的铣刀/小钻头/铰刀是否出现断掉/掉刀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