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可以承受较大侧向力的油压缓冲器

楼主(2021-12-11):
所谓侧向力也就是挡停旋转力时,会让油压缓冲器的活塞杆承担一小部分偏心力,虽然不大但是会影响寿命,
目前解决办法就是增加SLA这样的偏心导套,但是会多占空间和重量.
我发现最完美的就是费斯托的DYSC系列,如图,就是活塞轴一定要粗.  不过价格500多...不适合普及...

网友:
看吸收能量要求,不严苛要求全部吸收的话,可以考虑橡胶阻尼块或者缓冲垫。

网友(点评):
感谢,只是有些地方不行...

网友:
顶上装颗滚珠

网友(点评):
简便的话确实是个好主意

楼主:
现在找到SMC的短行程RBQ了,M20的轴粗10,前端还有球面,就用它了

网友:
这个价格确实有些贵,比米思米的还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找到SMC的短行程RBQ了,M20的轴粗10,前端还有球面,就用它了

这种是最紧凑的设计方案,阻尼效果与常规产品有差异。一般用在紧急使用场合,作为安全防护。一般自动化用缓冲器,不推荐使用。

网友(点评):
我用来挡停旋转力,比一般直线的速度要慢,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最紧凑的设计方案,阻尼效果与常规产品有差异。一般用在紧急使用场合,作为安全防护。一般自动化用 ...

速度慢的时候,效果可能差不多,单寿命可能没有常规缓冲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