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快速插拔的气密性工装

楼主(2021-12-11):
对气密性这块不太理解,请各位前辈支支招

楼主:
要求快速插拔,我能想到的是 产品定位好,用肘夹 顶,但是接头部分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A:
那个地方是光孔?

网友B:
啥?看不清结构啊

网友C:
以前做机器人示教平台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怎么快换气缸夹爪,但是考虑到气缸传感器,结构就比较复杂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前段时间刷抖音好像看到过类似的,机械手过来,可以更换气缸夹爪

网友(点评):
机械手快换盘不是已经很成熟的产品了吗,我15年毕业的时候进的一家公司,公司产线上机械手快换盘已经应用得很广泛了

网友D:
要先考虑接头的密封方式,是用端面密封还是径向密封,结构设计方向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是光孔?

不是光孔 表面  表面是这种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考虑接头的密封方式,是用端面密封还是径向密封,结构设计方向会不一样

我的想法是 靠短片用 0型全 靠肘夹压紧,这盒子内部气压要求 20k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看不清结构啊

小孔部分是进气孔,要做一个快接的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机器人示教平台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怎么快换气缸夹爪,但是考虑到气缸传感器,结构就比较复杂了,后来 ...

好嘞,我上抖音找找去

网友:
|hl90发表于 12-11 12:05以前做机器人示教平台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怎么快换气缸夹爪,但是考虑到气缸传感器,结构就比较复杂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前段时间刷抖音好像看到过类似的,机械手过来,可以更换气缸夹爪
机器人快换盘

网友:
搞个气缸带动一个铁块,铁块端面装个O型圈,然后搞一路气从铁块进去...

网友:
应该用端面密封,气缸顶紧

网友:
借助沟槽定位钳住,硬橡胶之类球面接头对准锥面密封20kPa不算啥,是不是要保压呀?

网友:
是用端面密封还是径向密封

网友:
这个也主要是密封圈选择的合理,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

网友:
充气孔外面的槽子利用一下,然后用个活动气缸,一个手控阀啊,或者整个简宜工装,工装板上弄个气缸和工件定位装置,气缸堵头上弄个进气孔,再来一台干式气密仪,一个手控阀不就行了。

网友:
希望这个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种电缆塞子前面螺纹头部用的锥形,越旋越紧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要做个气密测试工装吗?
1.如果做成台面式的,产品外形定位和夹紧,设计中空锥形PU气密接头,手动肘夹或者其他动力压向设备孔保证密封,端面密封;
2.如果要手持便携式的,设计外胀的PU密封,插入孔内手动驱动膨胀,径向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