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选型

楼主(2021-12-11):
负载200公斤,滚珠丝杆结构,水平运动,应该选用多大的伺服电机,运行速度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滚珠丝杠的参数也要的吧

网友:
买个弹簧秤测一测

网友:
0.5KW够了

网友:
直接选直线平台模组不行吗?

网友:
找销售吧,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的参数也要的吧

得要

网友:
这个和速度有关系吧,我也不知道怎么选型,之前问了一个做直线模组的供应商,我负载300kg,速度400mm/s,供应商说要2KW的伺服电机。

网友:
楼主可参考一下选型计算表格

伺服电机选型计算表格(实用).rar

网友:
没有速度选不了

网友:
转矩配得上,然后转动惯量比值不超过推荐范围5-10。

网友:
缺少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