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检测的效率?

楼主(2021-12-11):
公司是做阀块的,目前是全检,所有的螺纹孔、光滑孔等都是100%全检,用螺纹规或者针规,工人也没有怠工,想着请教下有没有能提高检测效率的办法,如有什么气动电动工具之类的?谢谢

网友:
基恩士好像有个可以测内螺纹的,可以找官方咨询一下

网友:
定型批量的产品,可以像批量螺丝机那样做检测,设定好程序逻辑和检测精度。

网友:
有办法的,就是三楼说的那种自动检测机器

楼主:
主要是没有大批量的,一般时十几件几十件,偶尔会有几百件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基恩士的CCD检测,拍照检测,效率更高!

网友:
激光检测

网友:
加强过程控制,保证各项因素都在可控范围内,定时抽查,终检再抽检。

网友A(2022-04-01):
兄弟如果没的量来支撑的话还是老老实实人工检验。。  一般好点的检测设备都是30W往上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止规

效率低,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2022-06-04):
引用 网友A:
兄弟如果没的量来支撑的话还是老老实实人工检验。。  一般好点的检测设备都是30W往上说。。。。

效率能提高多少,现在人工也很贵啊目前3个检螺纹的,一年也得3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