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钳子求助

楼主(2021-12-11):
直线是低碳钢丝,粗度4mm;
曲线螺旋是低碳钢丝,粗度3.5mm;

做一把钳子,手动把该段弹簧紧固在金属丝上。

如何做,有没有工程师?

网友:
悬空固定,魔法吗

楼主:
把螺旋环固定在直线钢丝上。现在是有空隙,紧固后就挨着了。

网友A:
这是画夸张了,还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比例?人力完成不了这个工作,要上压机。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用热加工,在弹簧成型阶段就直接完成缠绕紧缩的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画夸张了,还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比例?人力完成不了这个工作,要上压机。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用热加工,在弹 ...

这是组装连接的。
这个空隙比较大,想把它做成紧挨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组装连接的。

这个空隙比较大,想把它做成紧挨着的。

这个直接用U型卡连接多好啊

网友(点评):
另外,这个可以设计成紧的弹簧,从一端旋进去

网友:
直径太大,装好后不能贴平的,会凹凸不平,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组装连接的。

这个空隙比较大,想把它做成紧挨着的。

没看出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

外观,成本,装配难度,无一是处

网友:
这设计出钳子也卷不出来啊,这个要卷钢丝的机器才能做出来吧。。。

网友:
这也不应该是弹簧啊,紧上了又回弹自己松了

网友B:
这不是弹簧压紧,是绑钢筋

网友:
使用者主要目的是什么,固定么,固定的话可以先焊接然后买螺旋线(类似电动车上捆绑线束的螺旋塑料件)固定,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弹簧压紧,是绑钢筋

支持一下,更方便好用

网友:
3直径3.5钢丝缠绕加工,估计手工完成很难吧

网友:
这是铁笼子固定用的,钢丝是螺旋的,旋转着穿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