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接件设计

楼主(2021-12-11):
做一个组装的笼子,养鸽子。
12条棱边都是钢管,钢管不在现场焊接,做成组装式的。

网友:
简单的很,钢管外径是多少?

楼主:
40*40mm方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40mm方管。

直接买方管三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方管三通就可以了。

哪里有这种???

网友(点评):
电话留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里有这种???

15612835553

网友:
淘宝上有型材的扣件,有钢材质的,也有塑料材质的。重量不大,用塑料材质的也可以。

尽量买这种扣件,不要自己加工,自己加工反而多花钱。

网友:
磁铁贴片

网友:
鸽笼一般都是小圆管弯曲拼焊起来的。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方管的话,网上有卖方管连接件的,只要每根的尺寸算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