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钢结构

楼主(2021-12-11):
现在我在脱硝行业,只会机械设计,但是项目上有部分钢结构,我就不会设计了,很简单的钢结构,钢结构的图也不会画,现在我想自学简单的钢结构,能够看懂各种符号和画图就行,我应该学那几本书,例图如下,我能看懂和画这种图就行。

网友:
趁早改行,不要碰钢结构。

网友(点评):
为什么 说一说

网友(点评):
干金融,和钱打交道,家里钱多。干钢构,和铁打交道,家里铁多。

网友:
设备的钢结构还是工程上的钢结构?

网友:
1、搞机械焊接结构,可以看看《金属结构》,还有建筑行业的《钢结构》,都差不多。
2、《机械制图手册》里有焊接结构的画法。
3、GB324 焊接符号表示法。
4、GB985 焊接坡口。

网友:
先从基础的看起,还是先学机械制图吧。

网友:
真的会机械设计吗,机械设计其实已经包含了结构件设计啊,钢结构稍微看下行业标准不就知道了行业哪些是特殊的符号和名词了,然后计算找本书钢结构计算的书看看基本也没多大问题吧,我看实际是你机械设计也很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