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载荷的形式求解

楼主(2021-12-11):
关于轴承受到的载荷是旋转载荷还是静止载荷不理解,什么场景结构是静止载荷呢?  好比最简单的拉带结构,一头转轴是电机给动力,另一头是从动轴;这两头位置的轴承载荷分别是什么形式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详细说明

网友:
看手册把 弯矩 扭矩 剪应力 挤压应力等

网友A:
一般转数轴承n>10r/min 按疲劳点蚀,变载荷
n<10r/min 按塑性变形,静载荷

网友:
查手册吧,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转数轴承n>10r/min 按疲劳点蚀,变载荷
n<10r/min 按塑性变形,静载荷

请问这个定义的依据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定义的依据是?

失效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网友:
手册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