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彈簧宏程序不能使用是為什么?

楼主(2021-12-11):
各位大俠們好啊:
                          請問SW彈簧宏程序不能使用是為什么?

网友:
是因为的SW不让你使用彈簧宏程序。

网友:
宏文件可能存在错误;宏文件版本过低;宏文件引用了office中的数据命令,与当前office版本不兼容;使用了非官方的office安装文件;VBA底层文件错误

网友:
是不是版本问题啊

网友:
今日制造里有弹簧设计程序,可以装到SW上用。宏程序如果不能用,多半是设置问题或者版本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一台电脑试试,我自己的电脑就不行,但是实验室的电脑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