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指甲剪为什么不会互相崩刃?

楼主(2021-12-11):
按常理来说直接干上了还不得瞬间崩了啊

网友:
嗯,细心的,不过我觉得微观上应该是钝的。工业上有个类似的,气缸带刀片或者刀模冲切材料,咣的冲下去,把塑料薄膜或其他薄的软材料冲断,然后刀刃戳到底板上,底板就是铁板,硬碰硬,一般能冲几万次几十万次的

网友:
看到这问题,赶紧拿起指甲刀试试,指甲刀空剪时,上下刀口对齐的,而且上下刀刃材质相同,硬度相同,应该不会崩刀,而指甲比刀具软。

网友:
上下两个刃口是平的,受力比较好,如果有凸起的话,就会崩刃了,

网友A:
指甲刀的接触面大概有0.15宽,整个接触面超过1.5个平方毫米,手指的力约3公斤,杠杆力不会超过30公斤吧,远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
行程控制。接触面大小。平行度比较好

网友:
会越来越钝 不会崩

网友:
应该按受力大小进行分析

网友:
这个小细节挺有意思的

楼主:
学习了,又好像没有完全学会

网友:
它那个压杆的结构就是限制了你的输出力了。

网友:
这个力的大小 有分析过程 吗

网友:
太软了。哈哈。还蹦刃呢。

网友:
均匀受力吧

网友:
受压力在材质抗压强度范围内

网友B:
指甲比较软,速度比较慢,
剪Φ1以上的钢丝试试,马上崩了

网友:
指甲刀硬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甲比较软,速度比较慢,
剪Φ1以上的钢丝试试,马上崩了

楼主这意思是针锋相对,指甲剪自己没把自己的刃口干伤了

网友:
我认为首先手劲远远达不到那么大的力度,而且即使力量够大,首先弯曲变形的位置应该是支点那里

网友:
建议楼主算算材料的抗压强度和输出力吧

网友:
很有意思的小发现

网友:
你们说到的指甲刀,我有一把指甲刀,上学时买的,已经用了30年,现在完好如初,再用30年没有问题,是韩国造,牌子是3 个777

网友(点评):
不光是剪指甲,自己经常维修电路板,用它剪元件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甲刀的接触面大概有0.15宽,整个接触面超过1.5个平方毫米,手指的力约3公斤,杠杆力不会超过30公斤吧,远 ...

专业

网友:
从定义上推到,剪切力是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线平行且不共线的一对力,所以,你仔细看一下指甲剪的上下两刃口是不正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