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轴和轴承的超精加工厂家

楼主(2021-12-11):
想加工一套精密配合的滑动轴承和轴,轴径20mm。轴外圆的粗糙度Ra0.4,圆柱度0.001,尺寸公差±0.001,动平衡等级G1.0@20000R/MIN;
轴承内孔和外圆同轴度0.005,Ra0.4,圆柱度0.001,尺寸公差±0.001;外圆直径40,Ra0.4,圆柱度0.004,尺寸公差±0.005。
肯定要精磨了,请问好实现吗?有没有靠谱的加工厂家推荐?京津冀最好,其他地区亦可。谢谢!

网友A:
常规轴承没有这么高的精度,正常干轴承的也做不了

网友B:
普通常见轴承都没有怎么高精度

网友C:
这是大神的杰作?屁民只有仰望的份.

网友D:
正负0.001mm的精度很难达到,需要什么样的精度的加工设备,什么样的检测设备,一般的军工企业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太难了

网友E:
这么高精度,只能多做几套选配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是按照气体轴承的加工精度提的要求?而且指标是低于《机械设计手册》里的推荐值的,请问手册里是怎么实现这么高的加工精度的?通过超精研磨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轴承没有这么高的精度,正常干轴承的也做不了

确实,找了几家做精加工的、滑动轴承的,都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常见轴承都没有怎么高精度

确实,是定制用来做实验的,不是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大神的杰作?屁民只有仰望的份.

您这是取笑我这个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0.001mm的精度很难达到,需要什么样的精度的加工设备,什么样的检测设备,一般的军工企业都没有这样的 ...

我按机械设计手册-气体轴承提的要求,而且还是放宽了一定的要求,不知道谁能实现手册里的精度。

网友F:
滑动轴承要这精度?

网友G:
这是什么情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精度,只能多做几套选配

关于尺寸精度的话,您这个建议真的是可以采用的,也是我本来打算退后一步的想法。但是圆柱度,不知道能实现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滑动轴承要这精度?

您好,是气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什么情况用的?

气浮的,试验用,所以要求高一些

网友H:
你标的这个精度,以前在机床厂看到过类似精度的零件,当时是小量产(一批是20多件)报废率接近70%吧。
单套零件你这个还要做动平衡,你的经费大概率是承担不起的。

外径130公差±0.001精度的一个零件(含计量局检测报告),价格就接近5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标的这个精度,以前在机床厂看到过类似精度的零件,当时是小量产(一批是20多件)报废率接近70%吧。
单 ...

您知道哪里可以做吗?

网友(点评):
朋友那边有配套的设备,问过了,单套不接,说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标的这个精度,以前在机床厂看到过类似精度的零件,当时是小量产(一批是20多件)报废率接近70%吧。
单 ...

请问是哪家工厂?有联系方式吗?需要做一批吧,数量在20套左右,价格可以商量。

网友:
这个确实精度要求较高呀!

网友:
只能选配了,但测量工具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这样的精度厂家都没有配套仪器能检测

网友:
轴承外圆还好,内孔不好实现。

网友:
这个精度确实有点高,一般的工厂都达不到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