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孔特征做的孔,在工程图里标数量后面从乘号能不能改成横线

楼主(2021-12-13):
替一位朋友问的,我知道最新的制图标准是乘号没有错,旧的制图标准是横线;现在不讨论标准新旧问题,只讨论软件设置,这个乘号能不能自动改为横线?

网友A:
能。修改异型孔的格式库文件,具体自个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改异型孔的格式库文件,具体自个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研究出来了吗?这个计数项目后面的x好像是不能改的,我之前研究过一次,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出来了吗?这个计数项目后面的x好像是不能改的,我之前研究过一次,没有找到方法

GB标准是改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出来了吗?这个计数项目后面的x好像是不能改的,我之前研究过一次,没有找到方法

没有去研究,我把方法告诉那位朋友了,我没有这个需求,按标准来就好了

网友:
自动好像改不了,没那么智能,我都是自己动手去改的,

网友D(2022-03-07):
国标就是✖号,你非要改成非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标就是✖号,你非要改成非主流。

替别人问的,我不折腾的

网友:
改不了。这个属性不在calloutformat.TXT里。我问过SW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