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标注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1-12-13):
我看到这个图片内容,有两个疑问:1.图片中的红色框选内容“10:0.05”是指的坡度吗2.垂直度的公差还可以如何表示

网友A:
10毫米范围内,垂直度0.05?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第一次见,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下

网友:
D是基准

网友:
学习了啊,因为这种标注我也是头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毫米范围内,垂直度0.05?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两条线垂直是90°,如果不垂直两条线之间的角度肯定不是90°。那么,10mm偏差0.05,是不是从线的交点出发,到10mm的地方,理想垂直的直线与我们实际的直线之间的距离是0.05呢,这是不是说表达的也是斜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