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可以既可以耐热,又轻,又不容易摔碎,又绝缘?

楼主(2021-12-13):
什么材料可以既可以耐热,又轻,又不容易摔碎,又绝缘?医疗用具,需要绝缘,但是耐热,但是不容易摔碎,以前我们用塑料,发现塑料不耐热,所以我们改用陶瓷,发现陶瓷又很容易导热,导致热量传导到了

网友A:
耐热100℃也是耐热,耐热10000000000000000000000℃也是耐热

网友(点评):
虽然你很那啥,但是话糙理不糙,不过耐热10000000000000000000000℃属实牛B

网友:
硅酸盐隔热材料

网友:
以前用的什么塑料?

网友:
楼主,你是做技术的吗?通篇没有一个数字,来表示你想要的参数

网友:
需要提出具体的要求,耐高温还是耐低温?多少度?轻是密度需要大概多少?绝缘,绝缘电阻要求多少?等等
楼上提到的PEEK大概率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电工的胶木板

网友B:
peek,也就是聚醚醚酮,工程塑料,我现在当做隔热材料使用,绝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云母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ek,也就是聚醚醚酮,工程塑料,我现在当做隔热材料使用,绝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云母都可以

但是你说的导热问题不清楚实用情况,热量虽然导热慢,但是还是会有温升的,需要知道具体需要

网友:
物体表面上镀层?你这要求太多,材质不好搞那就镀层。

网友:
耐热温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热100℃也是耐热,耐热10000000000000000000000℃也是耐热

你这个比马斯克想的还多

网友:
陶瓷塑料了解下?有塑料的耐导热性,也防摔,重点也有陶瓷的硬度

网友:
云母或者玻纤片可以考虑一下,问题表述太模糊了,很难给出合理建议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
电控箱里面那种电木绝缘板,可以拿来试试看。

网友:
预算高,可以考虑PEEK,预算低可以考虑 合成石

网友:
塑料也有耐热的,只是成本可能会高一些,可以考虑一些复合材料

网友(2022-04-08):
电木板吧

网友(2022-06-04):
塑料有可以耐温300多度的,光考虑耐热塑了可以达到的。还有啥要求

网友(2022-07-12):
塑料不行,玻璃不行,陶瓷也不行,金属不行,那POM试过吗

网友(2022-12-13):
POM呢,感觉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四氟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