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运板台车卡顿

楼主(2021-12-13):
运板台车,两边分别有一套电机+减速机负责前进和后退,现在的问题是启动时候会卡,但是拆掉一边的减速机就不会卡,有大神给支支招吗?

网友:
正常不是结构的问题,是电气不同步的问题。当然扯皮到最后也可以说是结构的问题。类似:一个轮子走了1米,另一个驱动轮走了1.1米,然后就别着了。

楼主:
上面是皮带传动,电机带动减速机,行走是靠减速机下面齿轮和齿条实现的,行走轮和靠轮各六个,都是从动的。

楼主:
一般都是刚启动的时候卡主,走起来就不会卡了,把一边的减速机拆下用手盘或者启自动都不会卡,只装减速机不装皮带的情况下都会卡,我感觉不像是电机问题

网友:
简图什么都没有,速度,间隙多少,

网友:
传动简图来一个,大家可以帮忙看看原理上有没有有问题,这样很难理解你的机构运行,两个电机分别控制两个方向的,有没有带离合器的,一个方向工作时另一边的减速机和电机处在什么状态,只有搞清楚各个工况状态才能判断吧

网友:
两侧同时传动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