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动机构求落点速度的难题,不知哪位高人能搞定

楼主(2021-12-13):
如图所示,长度为l的杆铰接两个滑块,滑块分别在xy上无摩擦滑动,滑块质量均为m,高度H,初速度为0,试求出y上滑块落到o点时,此时x上滑块的速度,最好给出详细过程,如果能计算出 xy上滑块在任意时刻的任意位置的速度就更好啦

我的解题方法

我的解题方法

我的解题方法

我的解题方法

网友:
瞬时速度为0

网友(点评):
如何证明

网友A:
高一物理吧这是。
算完结果V2=0。
好神奇啊

网友B:
先说答案:0
定性分析1:
Y上的滑块在正半轴向下滑动时,X上的滑块肯定是向X轴正方向移动的,这个没问题吧
Y上的滑块在负半轴向下滑动时,X上的滑块肯定是向X轴负方向移动的,这个没问题吧

所以,Y上的滑块向下滑动,经过  正半轴---0点---负半轴,导致X上的滑块先向正方向移动,再向负方向移动
中间变向了;
既然变向了,那么肯定在某个点速度为0.

那么这个转折点在哪里呢?没错,就是Y上的滑块在0点处。

定性分析2:
当Y上的滑块在0点处,杆子完全水平了,
Y上的滑块无论你速度多快,杆子在此刻时的运动也没有了水平分量了,所以X上的滑块速度为0

网友:
用软件做个动力学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怎么做,或者解方程也可以

网友:
0
过了O点就返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一物理吧这是。
算完结果V2=0。
好神奇啊

杆对滑块有作用力你这个公式不对,这个恐怕要用微分方程分析一下,不过我看你就是一小学生也就不为难你啦

网友(点评):
说的对。我自己感觉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答案:0
定性分析1:
Y上的滑块在正半轴向下滑动时,X上的滑块肯定是向X轴正方向移动的,这个没问题 ...

分析1有一定道理不过也有肯到0点,x滑块有速度残余,也就是说反向时有冲击,函数并不是连续可导
分析2怎么证明呢

网友(点评):
函数是不是连续可导我不知道,但是无论你怎么搞,肯定有一个点速度为0, 那你再细细一想,这个点肯定就是0点,因为它最特殊 分析2,写的很清楚了,杆子完全水平,无论Y滑块速度多快,在那一瞬间没有X轴方向上的分

网友:
0377zjp
如何证明

那是X的行程终点,也是回程起点,也就是行程转折点;你算算速度应该是多少?从正变负的点不是0吗?

网友(点评):
这是猜测,我有一个微分方程的推导你可以帮我看看

网友:
D:\11111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点没有冲击 都是平滑到0然后再反向的

网友(点评):
我选的是幅值,所以速度都是正值,如果选X向速度的话都是平滑曲线的

网友(点评):
其实也可以引用连杆分析的方式,将固定端从机架换成X向滑块,变成X向滑块不动,Y向滑块及机架相对X向滑块运动,这样你发现Y向滑块相对X向滑块是一个周期优弧运动,而机架在X方向相对于X向滑块来说轨迹也是正旋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点评):
motion分析末

网友:
这个是带加速度的

网友:
用sw motion分析一下即可

网友:
这个我们软件模拟仿真会方便一些!

网友:
这个是根据Y向滑块相对X的运动轨迹以及任意位置滑块的速度,可以看下我10楼的解释,任意时间的就才疏学浅搞不出来了

补充内容 (2021-12-15 15:28):
错在哪里了呢?

网友(点评):
第一步就错啦

网友(点评):
错在哪了呢?

网友:
做力和速度矢量图计算,杆如果不计质量从二力杆计算。

网友(点评):
能不能用微分方程解决呢

网友:
咋不用速度瞬心法呢?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