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水冷结构设计

楼主(2021-12-13):
主轴(蓝色)结构示意图1

主轴(蓝色)结构示意图1

主轴(蓝色)结构示意图2

主轴(蓝色)结构示意图2

请教区里各位大神
主轴(蓝色)由下方电机带动旋转,上方与滚压轮连接,由于滚压盘持续被加热至800度左右,现在想对主轴进行水冷,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
动密封,没搞过
插个眼,等大佬

网友(点评):
有现成的

网友(点评):
有现层的,不用搞

网友:
出来的水可以输送到车间暖气片里,正好冬天可以取暖了

网友A:
电机与轴不要直连,剩下的就是选1个进水出水旋转...那玩意儿就行了呗。

网友:
用油封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兄弟!怪我发的图没表达清楚,轴中间已经安了一些部件,油封不太好实现

网友B:
电机难道不是在图中的左侧吗,你这上下方位从何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难道不是在图中的左侧吗,你这上下方位从何而来

图片没插好,正常工作状态设备是这样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与轴不要直连,剩下的就是选1个进水出水旋转...那玩意儿就行了呗。

我再想一下,谢谢建议!

网友(点评):
搜 旋转接头

网友:
转速多少?

网友:
多大压力?什么介质?介质温度多少?多大转速?可以参考特瑞堡旋转密封圈。

网友:
轴的外部做个积水托盘(考虑旋转密封),让轴一半浸入水中,托盘做个溢水口,一端不断进水,由溢水口流出。

网友(点评):
水位只能达到轴的最低点,达不到轴的“一半”。

楼主:
很低,每分钟15-25转

网友:
装两个机械密封

网友:
把进出水管接头设计在主轴支撑位置,旋转件与非旋转件之间用旋转接头连接。

网友:
旋转接头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密封圈需要动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