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被电磁铁吸附,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也不会掉粉呢?

楼主(2021-12-13):
现在我这里有个结构,就是伸缩臂,通过电磁铁吸附来完成2节伸缩臂之间的锁止(电磁铁固定再一节横臂上,另一节横臂上装有吸附钣金SPCC,目前出现的问题是,电磁铁频繁的吸附SPCC之后,会有黑色的粉末掉落在伸出去的那一节横臂上,导致伸出去的横臂上布满了黑色粉末,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替代这个SPCC,既能被磁铁吸附,又不会掉粉

网友A:
掉粉又不是SPCC掉的。楼主搞错方向了。
楼主有空可以看看磁铁是怎么生产的,就明白了。
粗略的说磁铁都是粉末压制的成形的。

粉末大部分是磁铁磨损掉下来的,极少量是SPCC。

网友(点评):
用的是电磁铁,不是磁铁,电磁铁通电才有磁

网友B:
这个黑色的粉,是磁铁上掉下来了吧,或者作业环境里面的微尘积累下来的,有兴趣可以先做个成分分析,然后再思考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用的是电磁铁,不是磁铁

网友:
可以的把横臂上套个防尘套来解决;

网友(点评):
这个设备是医疗器械,横臂拉出去是会被看到,套防尘套没用,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个方案了,领导说改动太多,风险太大,让想想更简单的方法,现在想的是换种不掉粉的材料,或者有什么毛刷啥的把那些粉留在固定横臂里面

网友:
可以不用磁铁,用线圈啊,接触面再加点耐磨材料,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粉又不是SPCC掉的。楼主搞错方向了。
楼主有空可以看看磁铁是怎么生产的,就明白了。
粗略的说磁铁都是 ...

电磁铁,重点是电。。

网友(点评):
嗯。把通电的铁芯或者SPCC包一层薄胶,排除分析一下粉末哪里出来?

网友(点评):
我现在想的就是SPCC包胶以后还能不能吸得住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吸得住,那这个胶的厚度应该是多少,如果薄了会不会用不了几天就被电磁铁崩坏了,厚了会不会吸不住,这些都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黑色的粉,是磁铁上掉下来了吧,或者作业环境里面的微尘积累下来的,有兴趣可以先做个成分分析,然后再 ...

电磁铁是前提,磁铁是你没认真看题。

网友(点评):
铁屑……杂物。真搞不清的话,打个光谱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环境中的磁性粉尘,在附近放一块磁铁,一段时间之后再观察看看对比

网友(点评):
谢谢,有道理,先在两侧装几个磁铁看看情况

网友:
这个优选电磁铁

网友:
换个材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