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尺寸链逻辑对齐在哪儿打开?

楼主(2021-12-13):
装软件后默认有的,不知道怎么关了,就是两尺寸之间那条黄色的对齐虚线,现在每个尺寸都要靠肉眼对齐了,很麻烦。
工具-对齐里面也是灰色的,这个也不太用,磁力线也不用。SOLIDWORKS2019
谢谢!

网友:
你一说尺寸链我想到了别的

楼主:
那不说尺寸链,就说两尺寸之间。

网友:
用取消两者关联的办法。。。

网友:
用这么长时间没约到到过你说的问题,你要是设置的不多的话,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两个尺寸之间的对齐线嘛?如果是的话看一下“系统选项—工程图—禁用注释/尺寸推理”该选项取消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两个尺寸之间的对齐线嘛?如果是的话看一下“系统选项—工程图—禁用注释/尺寸推理”该选项 ...

就是这个,完美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