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出图,有没有模板参考

楼主(2021-12-13):
像这种设备的框架出2D图,不知道有没有模板参考?向各位社友请教!

网友A:
这装配体出图,难道也值得蒙b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装配体出图,难道也值得蒙b了吗

这应该算是零件图吧,就是这个框架整体出图

网友:
画个外形尺寸,给供应商个3d

网友B:
看你是角码连接还是哨子连接了,角码连接就比较简单,出个总的框架图就好了,哨子或者其他隐藏式就要单独出,然后出个装配图。

网友:
整体尺寸,型材的相对位置

网友:
世界崩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角码连接还是哨子连接了,角码连接就比较简单,出个总的框架图就好了,哨子或者其他隐藏式就要单独出 ...

哦哦,谢谢,请问有类似的图纸能参考一下吗?新手,麻烦您了!

网友:
能把自己的装配意图表达明白就行,不用参考什么出图模板。工程图是表达零件结构,零件与零件的装配关系,你用图纸能说明白就行。

网友:
如果都是那种型材标准件连接的,只要装配图里给出断面型号和长度尺寸就可以,单件图可以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应该算是零件图吧,就是这个框架整体出图

概念不清 基础不行 一知半解 态度不端

网友:
有的,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概念不清 基础不行 一知半解 态度不端

网友:
这还要啥模板,三视图剖面图局部视图随便用,只要能描述清楚就行

网友:
这个只要表达清楚即可,也没有十分统一的模板的

网友D(2022-02-15):
这是我们的出图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们的出图方式

谢谢亲,这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