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卷料(调平,开平,整平)机设备中的滚筒轴。

楼主(2021-12-13):
像图片里面的这种设备,里面的滚动轴。是什么样的加工工艺?要求滚动轴表面光滑而且硬度高,刚性强,尺寸精度有一定要求,空心的减重。

网购找的滚动轴都是输送线的普通用的低端轴,不合适。

网友A:
这种扎制用的辊筒都要自己出图定做的把,功能不同工艺也不同呀,有的就是一个中空辊筒然后两端焊接,有的还需要腰鼓型的,你是用来干啥的

楼主:
我接触过的一种加工工艺。
买一整根空心硬光轴,材质45#钢,表面镀铬。线切割加工长度。
车床粗加工两个塞子。如图:车床粗加工件电焊后,整根轴再上车床精加工两个端部轴承位。最后再外圆磨光轴表面。

红色是空心光轴,黑色是车床加工的端部塞件,两端各塞一个,再电焊绿色的地方焊一圈。蓝色是装轴承的地方。

红色是空心光轴,黑色是车床加工的端部塞件,两端各塞一个,再电焊绿色的地方焊一圈。蓝色是装轴承的地方。

网友(点评):
这个加工方法,车床精加工的时候,两端塞子同心度能做很好嘛? 我看加工有用到中心跟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扎制用的辊筒都要自己出图定做的把,功能不同工艺也不同呀,有的就是一个中空辊筒然后两端焊接,有的还 ...

也是做图中的设备一样的用途。

网友:
这个轴要定做,你给图纸让加工厂去加工,把技术要求提明白。

网友(点评):
大佬,有广东的靠谱加工厂渠道没?

网友:
我们之前是买无缝钢管,两边焊接短轴,轴肩定位。精加工后表面镀硬铬,精磨修整。

网友(点评):
无缝钢管,买空心光轴不是更好吗?

网友:
这种轴最好粗加工后调质,然后精加工至镀硬铬尺寸,(放修磨余量)。最后进行精磨。

网友(点评):
镀铬和外圆磨这两工序是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

网友:
这种东西基本上做结构件的厂都能做的,无非就是空心管两头焊接后加工,要精度高余量少一点可以空心管焊接前先粗加工一刀,最后表面处理嘛你自己看要求硬度和表面质量去选择工艺就OK 了

网友:
之前在orimec做过,这种轴都是定制的。你说的是整平用的轴+齿轮传动的吧

网友(点评):
是,卷料整平,轴端部装齿轮。

网友:
表面镀硬铬了,而且比较厚的一层铬。

网友(点评):
空心光轴有镀铬,不过挺薄的。

网友:
要有专业钢材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轴还要啥子材料?

网友:
轧辊钢

网友(点评):
轧辊机的辊子都大得很,轧辊和调平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种是实心轴吧,对材质和热处理工艺都有要求

网友(点评):
我接触到的有空心的也有实心的。

网友:
轧辊都是有专业做的,加工工艺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