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滚子轴承运行噪声

楼主(2021-12-13):
轴承厂家来了解情况,有每分钟有120次左右,感觉和保持架的转速差不多。顺便问一下技术支持,这个型号的轴承根据轴的转速估算保持架转速多少?他第一反应回答没法估计

网友A:
深沟球可以按rω/R估算,球面滚子的没接触过

网友(点评):
都是当做做滚动体最大径接触做存滚动估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可以按rω/R估算,球面滚子的没接触过

如果内圈外半径为R,角速度为ω,则线速度为Rω;滚动体半径为r,外圈固定,则滚动体轴心的线速度为Rω/2.滚子公转半径为R+r,公转角速度ω1=Rω/2(R+r),这个角速度就是保持架的转速。即内圈转速为n,在外圈固定时保持架转速为Rn/2(R+r).

网友:
好像有一个术语,叫双转XX(速度/现象/转速.........记不得啦),大概说轴转两圈保持架转一圈,多少年前在一本介绍轴承的书上看到的。

网友(点评):
Rn/2(R+r)可以写成n/(2+2r/R).当2r/R值小取为0时,速度为n/2。

网友:
提高加工精度

网友(点评):
网上说滚动体有损伤会有周期性响声。

楼主:
轴承发响的30种原因
1.油脂有杂质;
2. 润滑不足(油位太低,保存不当导致油或脂通过密封漏损);
3. 轴承的游隙太小或太大(生产厂问题);
4. 轴承中混入砂粒或碳粒等杂质,起到研磨剂作用;
5. 轴承中混入水份,酸类或油漆等污物,起到腐蚀作用;
6. 轴承被座孔夹扁(座孔的圆度不好,或座孔扭曲不直);
7. 轴承座的底面的垫铁不平(导致座孔变形甚至轴承座出现裂纹);
8. 轴承座孔内有杂物(残留有切屑,尘粒等);
9. 密封圈偏心(碰到相邻零件并发生摩擦);
10.轴承受到额外载荷(轴承受到轴向蹩紧,或一根轴上有两只固定端轴承);
11.轴承与轴的配合太松(轴的直径偏小或紧定套未旋紧);
12.轴承的游隙太小,旋转时过紧(紧定套旋紧得过头了);
13.轴承有噪声(滚子的端面或钢球打滑造成);
14.轴的热伸长过大(轴承受到静不定轴向附加负荷);
15.轴肩太大(碰到轴承的密封件并发生摩擦);
16.座孔的挡肩太大(把轴承的密封件碰得歪曲);
17.迷宫式密封圈的间隙太小(与轴发生摩擦);
18.锁紧垫圈的齿弯曲(碰到轴承并发生摩擦);
19.甩油圈的位置不合适(碰到法兰盖并发生摩擦);
20.钢球或滚子上有压坑(安装时用锤子敲打轴承所造成);
21.轴承有噪音(有外振源干扰);
22.轴承受热变色并变形(使用喷枪加热拆卸轴承所造成);
23.轴太粗使实际配合过紧(造成轴承温度过高或发生噪音);
24.座孔的直径偏小(造成轴承温度过高);
25.轴承座孔直径过大,实际配合太松(轴承温度过高–外圈打滑);
26.轴承座孔变大(有色金属的轴承座孔被撑大,或因热膨胀而变大);
27.保持架断裂 ;
28.轴承滚道生锈;
29.钢球、滚道磨损(磨加工不合格或产品有碰伤);
30.套圈滚道不合格(生产厂问题)。
——网上资料太笼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发响的30种原因
1.油脂有杂质;
2. 润滑不足(油位太低,保存不当导致油或脂通过密封漏损);

全面,专业。

网友:
判断噪音及振动原因,比较客观的方法是计算分析收集到的动态信号,判断出哪个部件出问题。如果噪音特征比较明显,有经验的售后工程师能应该能判断出来。

网友(点评):
是的,有仪器可以定出噪声发生点和发生频率,可以进一步分析原因。客户带来了轴承直接更换了,具体原因还待厂家反馈。

网友:
估计是轴承内部有磨损了吧!

网友(点评):
客户带来了轴承直接更换了,具体原因还待厂家反馈。

网友(2022-03-12):
包络谱分析,看一下实测的故障频率和理论计算的故障频率能否吻合

网友(点评):
轴承厂家也没分析,给更换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