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选配一下电机,整理一下思路

楼主(2021-12-13):
(无正文)

楼主:
转速是1r/min

楼主:
电机,减速机,同步带,两端是抱闸

楼主:
这个电机该选多大的?

网友:
基本的都不会计算。建议外包。

网友:
减速机的减速比是多少?对启动,减速停机,有没有控制要求?

网友:
1.你这重物的要升降还是旋转摆动?
2.减速机速比是多少,减速机的效率是多少?
3.什么类型的减速机,行星、摆线、蜗轮蜗杆、斜齿轮?

网友:
1r每分钟还用伺服?

网友:
花该浇浇水了。

网友:
两侧有抱闸,肯定是旋转了,有点像焊接工作站得旋转平台,抱闸要考虑下工作台的极限位置的扭矩

网友:
电机好选,结构不好做呀,那一吨重的还偏心500mm,那得做多结实呀。

网友(点评):
这个力矩不大,我们厂上回做个管节翻转吊具,八十吨的管节,轴三四百粗。

网友:
确实,电机往大了选准没错。

网友:
变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