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真空电磁阀

楼主(2021-12-13):
比如上图,为什么这款先导式电磁阀却没有推荐真空使用。

补充内容 (2021-12-14 09:43):
哎呀抱歉,这里又打错了,应该是直动式。

楼主:
3V2系列有推荐用于真空,但是却不能使用汇流板。

楼主:
问了代理,代理的回答我是懂非懂,其实就是没懂。才来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代理,代理的回答我是懂非懂,其实就是没懂。才来请教各位大佬。

1. 标准内先导阀门动作是电磁阀通电,推杆提升或下压,主气路气流分路推动阀芯动作,之后气路切换。由于内部存在摩擦力、阀门有回位弹簧等原因,单纯的负压不足以克服这些力量,所以一般建议使用外先导式或者直动式电磁阀过真空;

2. Airtac的真空电磁阀其实和标准阀结构有差异,可以看做是直动式阀门。也就是阀门通电,推杆直接驱动阀芯动作(克服摩擦力和复位弹簧力),但由于Airtac 3V1系列底座式阀门没有这样的设计,所以也就没有过真空这个功能;

3. 楼主要求真空电磁阀,还希望是汇流排设计的,说明是需要分别控制多个气路。可以选择的电磁阀品牌有很多,Festo、SMC、MAC、Humphrey等都有。而且如果有必要,还可以选择集成式真空发生器,集成双阀设计(真空产生、真空破坏)、真空传感、真空过滤配置,更能贴近实际应用。

网友B:
可以考虑smc的外先导电磁阀,可以做汇流板或者阀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标准内先导阀门动作是电磁阀通电,推杆提升或下压,主气路气流分路推动阀芯动作,之后气路切换。由于 ...

感谢感谢!很专业的回复。那我还有两个问题,还请解惑:
您提到的费斯托、SMC等确实有对应的解决方案。还有那种吸破一体集成式的,但是他们价格都好贵的说。然后我是这样处理的(见附图)。
左边的是用于吸真空、破真空(流量可调)、中央封闭(不吸不破)。右边的是用于吸真空,不吸真空。两个我都做过测试,功能均能实现。缺点在于单向节流阀和单向阀均有一个开启压力,也就是说会有一定的压力损失。单向节流阀实测在10KPa左右,单向阀亚德客手册上是10Kpa,实测正压基本符合,负压损失30Kpa左右。这就很奇怪了。
现在没敢直接用在项目上,所以想请教一下图中的方案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比如可靠性、寿命之类的影响。再就是单向阀为什么正压和负压下压力损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smc的外先导电磁阀,可以做汇流板或者阀岛的

嗯嗯  是的。一方面SMC的东西要贵好多。主要还是我想尝试一些其他的我认为可行的方案。如上一楼的回复。初入这个行业,气动的东西用的不多,也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如果行业里都是这样,碰到需要吸破真空的场景就得上SMC费斯托等。那也是有背后的原因的,肯定也有人试过错。我就是想知道可不可以、为什么。

网友(点评):
就使用而言,用两位五通外先导做真空吸附什么品牌都无所谓的,但是亚德客汇流板又大又丑所以采选的SMC的,另外,方案是根据使用工况来的,左边如果出现断电状态不能长时间保压,右边是单电控吗?断电会怎样,破真

网友(点评):
破真空是否需要实现也是要考虑的,楼主可以了解下真空逻辑阀,用于防止真空泄露导致总路压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很专业的回复。那我还有两个问题,还请解惑:
您提到的费斯托、SMC等确实有对应的解决方案。 ...

或者,我拿左边的方案用于右边,那就不需要单向阀了,也不存在压降的问题。这也是我正打算做的事。
顺便说下我当前的应用场景:我需要一根吸管把6个一组产品同时吸在治具上,以便于治具移动过程中产品不会移位。产品很轻拇指大小的塑料制品,被吸附的面有缺口,存在一定漏气。此处能吸多稳决定治具能跑多快,时间就更短。(机械定位此处不再考虑)。真空来源是真空泵,φ6气管。
问题在于:直连的时候真空值能到-50Kpa左右,过一道电磁阀,真空值只有不到-30Kpa,用薄膜堵住6个孔能到95Kpa左右,我还试过加个单向阀,真空值几乎没了。
还是说这里电磁阀的等效截面积太小了?泄露的真空来不及补偿,入不敷出?还是说上图的方案存在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很专业的回复。那我还有两个问题,还请解惑:
您提到的费斯托、SMC等确实有对应的解决方案。 ...

Festo、SMC的集成式真空发生器贵?那我推荐的瑞典PIAB可能还贵些,不过可以有效解决噪声、耗气量等问题。
我们见过好多客户为了省钱,自己设计真空气路,电磁阀、传感、单向阀配上去结果效果却不稳定,原因就是泄露和单向阀压降的问题。正压是压力克服单向阀的弹簧阻力,弹珠摩擦力可以忽略。而负压除了克服弹簧力,还得加上弹珠摩擦力,自然压力损失就大了。

有时候想省钱,最后却是多花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我拿左边的方案用于右边,那就不需要单向阀了,也不存在压降的问题。这也是我正打算做的事。
顺便 ...

1. 电磁阀其实都有泄露量,而负压电磁阀泄漏量就必须很小,否则影响真空度;
2. 系统中管路、接头有泄露,导致真空度上不去;
3. 被抓取物表面有泄露,此时需要的是靠流量补偿,即选择更大流量的真空源;
4. 真空源距离抓取物距离过长,或者管路尺寸太小限流。

吸附检测我们做过很多应用,多种原因会影响实际应用。一开始就是用省钱的方案,最后会掉坑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  是的。一方面SMC的东西要贵好多。主要还是我想尝试一些其他的我认为可行的方案。如上一楼的回复。 ...

右边单电控,A口常开,就看什么需求怎么接了。(接A口断电就不吸了,因为有单向阀,接B口断电就一直吸)。右边方案前提不需要破真空,本身产品就有漏气,而且也不担心真空残留。真空逻辑阀确实不知道,我这就去了解一下。谢谢您!
刚查了下,是个好东西。但是此处漏真空是无可避免的呢。哪怕直连的时候真空漏到了-50多,至少还是有明显效果的,可以用。但是过了电磁阀就只有-20多了。其实也可以用,就是效果打折了。那为什么呢。

网友(点评):
这个我就回答不了你了,我用的电磁阀气源压力-80,也经过调速阀,到吸附位置压力都有75,是你买的硬件问题吗?

网友(点评):
我指的压降是吸嘴完全吸附后测得的压力值,没有漏真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磁阀其实都有泄露量,而负压电磁阀泄漏量就必须很小,否则影响真空度;
2. 系统中管路、接头有泄露 ...

1和2,测试过把终端全部堵上,真空度还是可以的-95Kpa左右。
3应该是根源了,我好像悟了。
4我已经把管径改到6了,距离也确实比较长一米多,这个缩短有其他因素限制还是有困难。

"有时候想省钱,最后却是多花钱"这句话我是很认同的。不吃个教训总以为自己是冤大头啊。主要还是需要有个前辈告知里面的教训,再不就撞南墙再说了。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和2,测试过把终端全部堵上,真空度还是可以的-95Kpa左右。
3应该是根源了,我好像悟了。
4我已经把管 ...

真空和正压不太一样,正压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来,放大余量即可保证系统稳定性。但负压就需要考虑很多细节,泄露又很不好计算准确结果。

有机会多找我买一些推荐的PIAB产品就好

网友(点评):
机械这行业真是太深了。又多了解了一个品牌:PI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和正压不太一样,正压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来,放大余量即可保证系统稳定性。但负压就需要考虑很多细节, ...

楼主:
引用 楼主:
右边单电控,A口常开,就看什么需求怎么接了。(接A口断电就不吸了,因为有单向阀,接B口断电就一直吸) ...

是的  测的时候把吸孔完全堵死了。5Kpade 压降属于正常了。我也怀疑是不是买的硬件有问题,测试了下走正压是正常的。

网友:
外部先导电磁阀 ,个人比较喜欢内部先导电磁阀配合气控阀使用,价格贵了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测的时候把吸孔完全堵死了。5Kpade 压降属于正常了。我也怀疑是不是买的硬件有问题,测试了下走正 ...

话说你的负压是怎么来的,是真空发生器吗?还是有负压气源

网友:
这种情况疑问还是有的啊。。。

网友:
真先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的负压是怎么来的,是真空发生器吗?还是有负压气源

真空泵。

网友:
直接用真空发生器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