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头蜗杆换成双头蜗杆后旋转定位有问题

楼主(2021-12-13):
求助。现在公司一款产品,每旋转60°停止三秒钟,运行一圈即旋转6次。之前使用的是单头蜗杆,匹配蜗轮36齿,模数1。后来换了双头蜗杆,蜗轮也更换了与之匹配。
现在发现旋转过程中,第二圈停止时的角度与第一圈有偏差,然而让电机反转反而定位非常精准。
有没有大佬能够指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管是单头还是双头的,只要速比是一样的就没问题!
正转时蜗杆轴向间隙偏大,也会产生误差的!
反转时没有轴向间隙或间隙很小,定位正常!

网友:
用PLC控制

网友:
学习了,因为没有碰到过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单头还是双头的,只要速比是一样的就没问题!
正转时蜗杆轴向间隙偏大,也会产生误差的!
反转时没有轴 ...

谢谢大佬解惑,我在电机尾部加一个弹簧试试看能不能消除正转时的间隙

网友:
这种用分度器来实现角度的定位才会准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