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场钻孔

楼主(2021-12-13):
怎么说呢,20厚的不锈钢板,在装机现场没有钻台的情况下,确定完全钻不了φ26的孔吗?
抄绘一个部件,要跟客户的整机配,配合部位是分度圆近似一米五均布16个φ26孔,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得知孔的具体位置尺寸,问能否去客户现场装机时配钻,公司所有人都说不行,发上来集思广益一下,真的不行吗?
我的想法是先在公司用钻台钻小点的底孔,φ10左右,然后到现场划线用磁座钻扩孔,这样可行否?
提前感谢各位。
————————————
12.21日更新
感谢各位朋友捧场,有始有终,结一下这个帖子。
申请车间试钻,然后申请告吹,因为领导认为没必要试,不行就是不行,浪费人力物力。
最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销售和客户约了个停机时间,安排我们过去量实际尺寸。有尺寸就不用搞配钻这种麻烦事了。
关于这件事的反思
1.技术与制造的矛盾。
其实这也是我从业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事情。理想状态是两者互相促进互相进步,技术上说哎我有个新方案咱们搞一下,可能难做出来,制造上回复是挺难的不过我们试试用什么办法搞。实际情况是两者互相拖后腿哈哈,制造上讲你出的什么垃圾图做不出来,技术上喷你用的什么垃圾工具这都搞不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板不同意在新东西上面出资的话,互相进步是种奢求,只能先做好自己的事情。
2.快速解决问题的思路。
其实这件事就是没有连接位置尺寸。因为没有尺寸所以搞好几天有的没的,比如把连接位置设计成可调的(图纸被批花里胡哨增加成本哈哈),想办法配钻(制造上难度太大),最后还是领导强硬态度讲搞不了,销售才去跟客户又约了时间。如果最开始接到任务直接强硬反对,而不是我想想办法,其实可以免去这些天折腾无用功。
格局打开,有些事它不是技术上的事,说服别人信服自己的观点非常重要。
3.我还是好想知道有没有移动便携设备能够干现场配割配钻的活。目前等离子算一个,磁力钻算一个。范围还是好小啊哈哈。
后面的楼我有看完,实在是感谢各位朋友耐心回帖,恕我不再一一回复,祝大家工作顺利!

网友:
不是奥氏体不锈钢吧?有磁力钻,如果待加工不锈钢能被磁力钻能吸住,就看磁力钻的最大能力了

网友:
26孔径不算大,但打底孔反而起反作用,现场配钻就没意义了。不锈钢吸不了,板上预做两个螺纹孔锁块铁板再吸。磁力钻最好是低转速大功率

网友:
很好钻的,50孔,厚80都钻过,
还干过硬料,不知哪来的料,硬的,一样钻掉,

网友(点评):
人家想知道怎么钻,你知道就告哄一声呗

网友(点评):
钻孔不太怕硬料,更怕粘(哏)料

网友:
想办法磁力钻打吧,人工配打确实费劲。

网友:
现在一般现场都用等离子切割机,可以现租一个。

网友:
磁力钻可以试试,关键是看功率能否足够,建议,在工厂内提前试一下就知道了,楼主的想法还是有可行性的

网友:
磁力钻就看能不能吸住,这个你自己在料上试试,26的孔可以干,不过工人肯定不爱给弄,现场100%会出各种幺蛾子,甚至把你自己坑进去。

网友(点评):
对的,现场随便改点东西,工人们都推三阻四的,难得很,别说打26的孔了,打个小孔都磨蹭半天不给你打,总是各种理由

楼主:
|灭嘎嘎发表于 12-13 20:20不是奥氏体不锈钢吧?有磁力钻,如果待加工不锈钢能被磁力钻能吸住,就看磁力钻的最大能力了
这,我确实没想到奥氏体不能被磁吸啊哈哈哈,果然是我无知了,是304板。

网友(点评):
预钻几个光孔,穿螺栓固定个碳钢板就行了

楼主:
|麦哥123发表于 12-13 20:3126孔径不算大,但打底孔反而起反作用,现场配钻就没意义了。不锈钢吸不了,板上预做两个螺纹孔锁块铁板再吸。磁力钻最好是低转速大功率
受教,我本来是想打底孔到现场可以少钻点料省时间,不过底孔位置也不怎么准,弄巧成拙了。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12-13 20:58很好钻的,50孔,厚80都钻过,

还干过硬料,不知哪来的料,硬的,一样钻掉,

徒手钻的吗?!厉害了!

网友:
与连接零件配作吗?用同样厚度的板材在家先试下,看看能否实现?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2-13 21:08想办法磁力钻打吧,人工配打确实费劲。
我其实是想手电钻配打来着,然而没想到这个板厚这个孔径居然打不动,是我把手电钻想的太万能了

网友(点评):
靠你自己肯定没去用手电钻钻过,你要钻过,别说20厚,你就是4个厚你都钻不动,这么厚的只能用吸铁钻了,但304肯定吸不住啊,所以你得两手准备一个做工艺孔弄上铁板能让吸铁钻吸上,另一个最好能在发货前测到尺寸。

楼主:
|hxt610发表于 12-13 21:09现在一般现场都用等离子切割机,可以现租一个。

也是个办法,感谢社友,不过等离子有痕迹,领导嫌不好看不让用。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2-13 21:41磁力钻可以试试,关键是看功率能否足够,建议,在工厂内提前试一下就知道了,楼主的想法还是有可行性的
试试就逝世哈哈,准备下料试了,实在不行就让销售跟客户说说不用螺栓连接了,直接焊????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12-13 21:51磁力钻就看能不能吸住,这个你自己在料上试试,26的孔可以干,不过工人肯定不爱给弄,现场100%会出各种幺蛾子,甚至把你自己坑进去。
车间已经抗议了,所以还在想办法,实在不行不搞孔了,直接焊????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13 22:09与连接零件配作吗?用同样厚度的板材在家先试下,看看能否实现?
是的,我在力排众议准备试钻,不过车间给不给搞就是另一码事了????,不管怎样,谢谢社友热心回复,晚安

网友:
304焊接后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形的,焊接的应力不容易释放,如果对焊的零件强度不好,很容易拉弯零件的。现场根据实物把孔位置划好线,然后找附近的机加工资源,很快就可以搞完。

网友:
个人感觉 现场确实挺困难。  不锈钢这玩意 转头搞不好 就烧了,如果要求 不高 最好在公司内解决掉。

网友:
好主意,能行

网友:
如果需现场酏钻,先打小的底孔位置也无法确定,打不好么恧影响最后打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个办法,感谢社友,不过等离子有痕迹,领导嫌不好看不让用。

安上以后螺栓螺母垫圈一上什么都看不见了,

实在不行等离子留量,钻头扩孔。
留量单边1~2mm就行;
如果“领导:”要求更高也可以上铰刀(没必要)

网友:
既然要现场配钻,不知精度要求如何?另外如果要配钻,不知相配的是什么材料?能否磁电钻吸附?

网友:
一般现场工人都不愿意打这么大的孔,比较麻烦。如果是不锈钢板,可以在板上打小螺丝孔装个A3板吸附磁力座再钻孔。

网友:
不如先去现场确定位置,这样成本还低些,风险也最小。

网友:
建议用水钻机

网友:
看了一下大家的建议,都没有说的点上,什么吸不住、钻不动,这不是根本问题,有些人没搞明白是给你做的配件打孔,不是给别人的设备打孔。我建议你:1.在家里预演一下你的方案,无论用磁力钻还是台钻,都试一下,就知道现场需要什么工装、刀具,以及操作程序。2.充分利用现场的设备和工装,如果没有的话,要考虑一家距离最近的其它厂里的可用设备,一应急用。3.维修设备更换零件,是新配旧,要考虑其它零件的磨损和变形,也要有应对预案的。

网友:
开孔器搞呗,钻头太费韧带了

网友:
不锈钢板不太好加工,建议多备一些钻头和切削液

网友:
现场加工较麻烦,条件允许情况下最好到客户处确认尺寸后,在厂加工再出

网友A:
现场打孔很烦很烦的。
更不用说304了,简直是恶梦。
首先得有磨钻头高手在现场,否则没法干。
再就是得有稳定基座平台,用手掌控是不行的。

建议通过各种方法把孔尺寸搞出来,在车间打好了再拿出去。

网友:
知道了16个均布的,也知道了大致的分布圆直径了,能不能沿径向拉长孔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场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打小孔,穿丝,线割

网友:
或火花机

网友:
不锈钢 要加酱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就逝世哈哈,准备下料试了,实在不行就让销售跟客户说说不用螺栓连接了,直接焊????

直接焊只要工件不会变形,客户现场允许,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在不锈钢板上放一个30KG左右的钢板,可以用磁力钻钻的,我们经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场打孔很烦很烦的。
更不用说304了,简直是恶梦。
首先得有磨钻头高手在现场,否则没法干。

说不定客户就停机几个小时,必须一次成功,哪能现场还考虑磨钻头之类,出差用到的东西经常是要双备份,人员也是给足

网友:
感谢各位的意见分享!

网友:
如果安装配打的话,现场还是要测量。不如一次性测量完成,画图纸加工。错了再去现场改造。 听你这样子,你如果板很大,不如直接换成铁板,外面加一个不锈钢外盒,岂不是完美。

网友:
3#的建议挺不错的,可以借鉴

网友:
不锈钢26的孔,现场打孔,除非带大点的磁力钻或者有专业的现场加工服务

网友B:
明显你没有实际经验一味异想天开,想磁力钻没有想材质不上磁,现场手电钻你自己都不知道手电钻一般打几个的孔,车间预钻你就没有想位置不确定咋预钻!一味的怪工人不配合,咋不想想自己为啥不靠谱。

网友:
不锈钢确实不好加工

网友:
先在现场用薄钢板或纸板把孔配钻出,拿回厂慢慢钻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你没有实际经验一味异想天开,想磁力钻没有想材质不上磁,现场手电钻你自己都不知道手电钻一般打几个的 ...

人家楼主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大家也很积极的帮忙出主意,相互学习相互提高,楼主的想法或许不成熟,到你这就是异想天开,你咋不说问题怎么处理呢?先把帽子扣上,可真有你的

网友:
先搞清楚孔的功能和作用,精度要求怎样,
最好提前加工,
不能提前加工的,要考虑现场的加工能力,操作空间的大小 ,可以选择的加工设备,工具等。

网友:
看了评论和主题,并没有描述孔的具体功能 。
只是单纯讨论加工,这样意义不大。

网友:
现场配钻 磁力钻肯定是最合适的设备,如果吸不住就得加块垫板 或者搞一个长条的铁板 用夹具锁到待加工平面,孔的大小就得看磁力钻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