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直接买公模来用,请问哪里去能够买得到??

楼主(2021-12-14):
公司近期计划做一款终端,但是因为是一款低成本设备,所以不想自己设计开模制造外壳了,想的是找一款外观和尺寸类似的公模外壳,直接买来用。
请教大家,一般这种公模都是通过什么渠道购买啊?总不能一家模厂一家模厂的去问吧?
谢谢大家!!
PS:终端外形大致是直径140左右,高度50左右,顶部是塑料壳,侧面有一个插座法兰的位置,周围有法兰安装孔。

网友A:
你这。。。。首先你起码已经有目标了吧?要不然怎么知道是公模?然后就在打听一下目标公司这个产品的供应商啊

网友B:
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C:
你知道什么是照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首先你起码已经有目标了吧?要不然怎么知道是公模?然后就在打听一下目标公司这个产品的供应商 ...

没有目标呢,只有一个大概的尺寸和形式。
已知的类似产品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模具,也可能有的是公模,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所以想找一个类似公模厂家集散地的地方(论坛、电商平台之类的),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公模,可以直接买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这么玩

也是一时冒出的想法,以前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什么是照片嘛??

没有照片啊,只是一个简单的外观尺寸和基本结构形式的想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什么是照片嘛??

找了个可以说比较相似的吧。大概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你想表达的是做一款物品,想直接批量买外壳,不需要自己开塑胶模,是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了个可以说比较相似的吧。大概这个样子。
不知道怎么回复点评。回楼上的陈大饼吖:
对,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人家外观有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外观有专利

所以要买公模啊,公模的专利是属于模厂的。

楼主:
找到啦,找到啦!!
老板人好,免费先寄了一整套样品过来。
东西不错,比照片里精致。不用自己设计开模了,直接按照BOM表选购即可。
是在阿里巴巴上搜出来的。

网友:
这个还是先模仿别人的成功率才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