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里这种点的数量能不能自动统计?

楼主(2021-12-14):
下图这种草图点怎么统计个数?或者鼠标如何一次性框选所有的点,这样也可以统计出数量;

本来想在工程图异形孔标注看数量,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标不出来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能不能详细说明?

网友:
只用AutoCAD 计算过

网友B:
孔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表试试

是的,孔表可以显示孔数量;为什么我用孔标注有时候不显示数量呢?

网友B:
|妖洞两拐发表于 12-14 17:25
是的,孔表可以显示孔数量;为什么我用孔标注有时候不显示数量呢?

孔标注要显示数量,那你这个孔必须是异形孔向导打的,你是拉伸的吗

网友C:
打孔的时候必须是用的异形孔命令,标注的时候点孔标注,这样就能自动标注出数量和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标注要显示数量,那你这个孔必须是异形孔向导打的,你是拉伸的吗

是异形孔呀,开始可以出数量,后来我修改了异形孔位置草图,就不出数量,只标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孔的时候必须是用的异形孔命令,标注的时候点孔标注,这样就能自动标注出数量和大小了

你说的这两个条件我都是主要做的呀,不知道为什么标不出来数量;知道了,我这个模型两个法兰,其中一个法兰是同事给我的dwg,拉伸切除做的,用异形孔标注不显示数量;
另外一个法兰是我用异形孔做的,异形孔标注就可以显示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