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非标螺纹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21-12-14):
我这里有个外径42的螺纹,其他数据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测量螺距、牙高、牙行。只是测量单个零件,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可以测量。游标卡尺可以测吗?

网友A:
分英制和公制吧,如果牙规套上去不合适那就用投影仪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英制和公制吧,如果牙规套上去不合适那就用投影仪测量

我这里只有外径没有螺距什么的,没法用牙规测吧。

网友A:
那就投影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投影仪测

设备价格有点贵呀,为了一个零件而买个仪器有点不值得

网友:
用牙规测量牙距和大径,然后做的时候实配就行了。

网友:
https://m.tb.cn/h.fRMkQRp?sm=2f1bd6    螺纹牙规?可以测螺距

网友:
https://m.tb.cn/h.fRMkQRp?sm=2f1bd6   螺纹牙规?可以测量牙距

网友:
螺纹规(英制和公制的),游标卡尺,
绝大多数螺纹规格都能测量出来了

网友:
外径42的螺纹需要螺纹牙规做检验,可以检牙高,螺距,牙型。

网友:
螺纹样板可以测量出螺距的,但是精确到0.01mm的测量就需要使用三针了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太外行了,既然干这一行最起码的常识要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