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 真的没有办法了呀

楼主(2021-12-14):
真的没有办法了呀,给指教下吧
920度回火,保温40分钟,油冷,550度回火油冷,590度在回火还是5-49度
他的要求是35-40度呀到底是哪里出错了,还是我的淬火温度低了?

楼主:
他的材料都是一家的,
到底是咋个回事呀

网友:
热处理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是个小方板,目的等我话是饺子机上的,用数控机床好切
金相不会看,我就想知道,我的热处理有问题吗?为什么一家的料,出来的硬度不一样呢,上一次的硬度都合格
这会的硬度全在45-49度了呀
料也不多,也就15件,放的4排,有几个硬度合格,其他的都不行
厚度是15mm,保温在35分钟

网友:
加热不均匀

网友:
这话我不信,等待大家出洋相

网友:
加高回火温度

网友:
根据具体图纸和加工工艺要求制定热处理工艺。这个材质做什么零件,受什么载荷也不知道。

网友:
查一下热处理手册

网友A:
检测下原材料的化学成分。换下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下原材料的化学成分。换下油。

换什么油。

网友:
第一,材料错误第二,回火炉温度不准确
第三,再加100度回火温度。。。

网友:
太小了,从炉子到淬火液池子的周转时间不稳定。实际淬火温度不是你定的那个。
可以增加保温箱。(就是一个厚厚的铁桶)零件都装进去,带桶一起淬火,回火。
上一次合格也许就不是你定的温度造成的。这次严格执行反而不合格了。

网友(2022-01-17):
有没有2cr13材质成分?

网友(2022-09-16):
如果出炉硬度不统一,感觉可能是材料问题!提高回火温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