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抽牙

楼主(2021-12-14):
抽牙的要求,目前只能查到M3的抽牙要求,不知道在小一点M2螺纹抽牙有什么要求?
1、抽牙中心距边安全距离多少?
2、抽牙高度?
有没有大侠有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
这是啥  鬼子的钢盔吗

网友:
1、没查到M2的?我估计是冲压工艺的公差已经不能满足这么小的螺距了;
2、一般冲孔的话,孔边缘到边距离1.5t,这个我估计也差不多吧?翻边的边缘距边1.5t。
3、抽牙高度,孔的半径?
对冲压一知半解,等高手回复,如果没人回复,仅供参考

网友:
抽牙,是不是冲压啊?

网友A:
看看冲压件的加工工艺,机械制造工艺手册或者设计手册上都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冲压件的加工工艺,机械制造工艺手册或者设计手册上都能查到。

我都翻过了没有,钣金类的工艺手册能查到,但是只有M3的,在小一点的就没了

网友:
什么是抽牙

网友:
。。。。这根本就抽不出来。根本没有模具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