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的扭矩计算

楼主(2021-12-14):
知道传动轴的材质,直径大小,和长度怎么计算他所承受的扭矩,那位大仙有公式或是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
翻翻材料力学或者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机械手册有的呀

网友:
计算条件不够,还需要知道传动轴转速和传递功率。机械设计教材上有计算公式。

网友A:
今天正好计算这个,我计算一下,不一定对,随便看看。
例如轴径10mm  45钢材料  拉伸强度600MPa
需要用到的公式:
T/Mp<τ      T:传递扭矩   Mp:扭转截面系数  τ:拉伸强度
Mp=pai*d^3/16=3.14*10*10*10/16=196.25mm^3

综上:T<Mp*τ/n=196.25*600/5=23.5N.M  (n:安全系数取3~15,具体的工况查手册)
也就是说传递的扭矩不能超过23.5N.M

网友:
如果是长轴,实际上要控制它扭转变形的角度在多少范围内,因为扭转变形太多了,就没有精度了。
和抗弯一样,抗扭也有个截面系数。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受力都是弯扭组合。所以还是翻机械设计手册吧。用simiulation也是可以的。

楼主:
忘记了,其实用simiulation直接分析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正好计算这个,我计算一下,不一定对,随便看看。
例如轴径10mm  45钢材料  拉伸强度600MPa
需要用 ...

直径40mm的是不是23.5X4

网友(点评):
很明显不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40mm的是不是23.5X4

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