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标注问题

楼主(2021-12-14):
哪个粗糙度标注是正确的

网友:
1.6是正确的,3.2虽然能明白什么意思 但不规范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问的是两个1.6那个方向不一样的事

网友:
个人经验:1、数值方向应与符号方向一致,即是说如果符号旋转了180°,数值也应该倒过来。2、符号的顶点指向被加工面,即把符号想象成刀具。
以上是个人经验,没仔细研究过标准

网友A:
有一个问题:查GB/T1905-2003标准 轴槽底面、轮毅槽底面的表面粗糙度参数Ra值为6.3 pm
楼主的图纸上是1.6 . 请问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查GB/T1905-2003标准 轴槽底面、轮毅槽底面的表面粗糙度参数Ra值为6.3 pm
楼主的图纸上是1.6  ...

你好,是按照o型圈的沟槽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按照o型圈的沟槽标准

网友:
第一个正确的,但是看得懂就可以,有点地方实在没法标注在面的那一侧,标在面的实心侧也是没办法,不影响看图。很多加工厂其实加工都很粗心的,甚至为了节省时间赶进度,别说粗糙度倒圆倒角了,做出来公差都有问题的,对他们来说你标注没标注都一样,但是为了防止日后扯皮,还是要规范一些,该标注的不能含糊。

网友:
严格来说,两个都不对,第二个离谱率更高

网友(点评):
查查国标 里面都有

网友:
4个对了1个吧

网友:
槽口的侧面轮廓标注不对。

网友(点评):
你在开玩笑 机械制图国标中 就有这个标注

网友:
肯定第一个,指向加工表面。查手册

网友:
1.6应该标注在箭头上才行而不是在延长线上

网友:
这种粗糙度标注方法已经废止了吧,GB/T 131-2006 的标准已经不这样标注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建议这样标注

网友:
SolidWorks   第二种都标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