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P320轴承座载荷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1-12-14):
设备上用的UCP320轴承座,工作3个月,发现轴承座铸铁部分开裂,工作时为静态,设备负荷为3吨的冲击力。请问各位大侠UCP320轴承座能达到3吨冲击力吗?

网友:
用ansys workbench做冲击载荷的强度分析或者自己做计算,不过计算公式很复杂,你也可以查这方面的论文。

网友:
这种带座轴承的质量你懂的,改为自制轴承座吧

网友:
改成铸钢轴承座

网友:
铸铁的轴承座,承受冲击力不行,自己做

网友:
1:轴向力
2:径向力
3:离心力

一般都是把动力转换静应力计算
至于说3个月厚裂纹 应该是属于材料疲劳了 与材质有关

网友(2023-02-21):
4楼正解 尝试一下铸钢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