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视图问题

楼主(2021-12-15):
这是个大型焊接件,四周用多个钢板焊接而成,个别面板与已知三视图都不垂直,想表达从面板内部方向看视图(主要是表达内部筋板布置),是不是用向视图不方便?目前我是模型里事先正视面,保存了想要的向视图,然后在工程图里调出来;除了这个方法还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工程图里做几个方向的剖面图来表示加强筋的布置

网友B:
你那个小点点 是什么东东

网友C:
把四周的钢板(封板隐藏)出个视图,标注内部隔板定位尺寸,图纸上面写“去掉四周封板”,这行文字下面画一横线。

网友D:
主视图显示内部筋板虚线标注位置尺寸,做几个剖视图标注筋板外形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小点点 是什么东东

螺栓孔呀,一百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里做几个方向的剖面图来表示加强筋的布置

主要是有些面是空间的,工程图剖不容易得到正视面的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四周的钢板(封板隐藏)出个视图,标注内部隔板定位尺寸,图纸上面写“去掉四周封板”,这行文字下面画一 ...

每个板面的视图我都要表达,因为每个面的筋布置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视图显示内部筋板虚线标注位置尺寸,做几个剖视图标注筋板外形尺寸

你说的横截面只能表达环形筋板的布置;而里面板的纵向筋布置需要垂直于板面才能表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横截面只能表达环形筋板的布置;而里面板的纵向筋布置需要垂直于板面才能表达

纵筋是贯通的吧,纵筋两端所在的剖视图标注位置尺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纵筋是贯通的吧,纵筋两端所在的剖视图标注位置尺寸就可以了

两端是法兰,如果在法兰剖视图里表达筋的定位,实际上那么焊接筋的时候,法兰是没有焊接的,这样不方便工人,
因为法兰是纵向筋先焊接,之后才能焊接焊接法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端是法兰,如果在法兰剖视图里表达筋的定位,实际上那么焊接筋的时候,法兰是没有焊接的,这样不方便工 ...

与法兰不发生关系,只需在纵筋端面剖视图标明纵筋在围板上的位置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板面的视图我都要表达,因为每个面的筋布置都不一样

那就多出几个视图,只要能表达清楚就行。

网友:
我一直就是你这么干的。

网友:
这种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零件,需要多增加几个剖视图才能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法兰不发生关系,只需在纵筋端面剖视图标明纵筋在围板上的位置尺寸
CAD这样表达可以(人为简化),三维剖视图剖切线如果和所标注尺寸的截面重合,这样就只能显示剖切面一侧的实体;
一侧是筋一侧是法兰,两个不能同时显示,这样不能看见法兰孔和筋板的相对位置关系,
当然个人认为也是可以这样表达制作是没有问题,下图就是只显示剖切面一侧的筋的剖视图

如果法兰和筋同时在剖视图里显示就更好了,
但这样需要剖切面距离标尺寸的截面就要保留一定距离,
与法兰不垂直的壁板出来标尺寸就有误差,
可能差1、2毫米对于焊接件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从制图的严谨性来说还是不好,下图就是法兰和筋同时显示,
红色箭头所示的尺寸就与实际尺寸有细微的差别,
另外有个疑问:蓝色箭头位置两处中心线,如果不特别说明,工人能不能看出是边线的中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