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求助

楼主(2021-12-15):
各位大神,有一个轴类件,两端小中间大,双顶精磨的时候,仿真中间往下掉0.35mm,请问各路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如果要加中心架,对中心架有没有特殊要求。如果广东有能加工的厂家也可联系。PS希望各位不要吐槽图纸标注问题!!!!只标注了重要尺寸!!

网友A:
这么大个零件要求这么高,这是要大国神器吗

网友B:
没见过这么大的外圆磨床

网友C:
大概率得加中心架,或者自己做个托辊试试。我们家干过导叶,与你这个形状比较类似,但导叶叶面部分是不规则的需要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零件要求这么高,这是要大国神器吗

6级精度,设计需要,木有办法。

网友(点评):
这么大零件 六级精度没这么高公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么大的外圆磨床

这么大的外圆磨床是比较多,但是要磨出这精度的就很多厂家不敢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得加中心架,或者自己做个托辊试试。我们家干过导叶,与你这个形状比较类似,但导叶叶面部分是不规则 ...

有同类型件,方便加个微信交流交流一下不。

网友:
这直径变化这么大,也是难搞。设计不管制造,制造不管装配,装配不管使用,

网友:
这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立式磨床

网友:
拆成两个零件再装配起来?

网友:
加中心架吧,不然,如何也是加工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零件要求这么高,这是要大国神器吗

中国有那么些设计神人噻!

网友:
如果按精度加工出来,供应商可以漫天要价了啊!

网友:
2个丝   哈哈  出图的人估计不懂加工

网友:
直径差这么大,为啥不折分成两部分组合起来,那个轴颈部容易失效

网友:
这种东西真的很想知道用在哪里的,为什么会做出这种结构,按正常的思维完全无法理解啊。。。。。

网友:
这要求难加工

网友:
直径变化太大,就是上中心架这精度也难